需要开发一块图象采集卡,请问有些什么书可以参考,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2-08):
面太广,建议先确定方案后再具体讨论

首先是图象采集卡与主机的接口,其次是图像压缩实现方式与格式,再其次是硬件信号调理和AD选择,最后是硬件设计与仿真。这每个步骤都有多种可选择方案,这样排列组合下来,需要看的资料太多了,若从头看起,或许一年都看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