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2-24):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

电压互感器的电源是恒压源,次级工作时近似开路。电流互感器的电源是恒流源,次级工作时近似短路。

网友B: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

 电压互感器用来测量高电压,使用时不得短路,电流互感器用来测量大电流,使用时不得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