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pld编程问题,谢谢高手得指点!

楼主(2007-02-24):
我刚刚接触vhdl语言,有一问题请教各位高手,各位老师,我想编一模块,要多个输入控制一个输出,比如cs1选中输出1,cs2选中输出2等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编写简单,我是用if  elsif,else等实现得,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得方法,我这样编得坏处是如果输入特别多得话,程序显得很乱;
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是一个串行输出的编码器?

楼主:
我查了些资料,大致都是这样编得

网友B:
就是一多路选择器.开关切换,也可以用地址来区分.
你说的方法也可以的.

网友C:
都一样,反正只是一种描述语言

都一样,反正只是一种描述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