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

楼主(2007-02-26):
这是一个温度显示程序,用的是DS18B20测温度,有几个问题我想问问大家。
1、四个数组中的后三个数组都表示是什么意思?尤其是最后一个,怎么还有一样的数值。
2、小数位的值是怎么来的?
我是个菜鸟,想半天也没想明白。

#include "avr/io.h"          //头文件
#include "avr/delay.h"    //头文件

#define  BEEP  PD7        //蜂鸣器
#define  DQ    PD3         //ds18b20的DQ
#define  FREQ  8            //芯片工作频率

unsigned char presence,flash=0;

unsigned char  LEDData[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ff};

unsigned char temp_data[2] = {0x00,0x00};

unsigned char display[5] = {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ditab[16] = {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
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void Disp_Temperature(void)
{
  display[4]=temp_data[0]&0x0f;
  display[0]=ditab[display[4]];          //查表得小数位的值

  display[4]=((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f)<<4);
  display[3]=display[4]/100;
  display[1]=display[4]%100;
  display[2]=display[1]/10;
  display[1]=display[1]%10;

  if(!display[3])                    //高位为0,不显示
  {
    display[3]=0x0a;
    if(!display[2])                  //次高位为0,不显示
     display[2]=0x0a;
  }

   PORTA = 0xc6;                 //显示 C
   PORTC = 0x7f;
   delay_nms(1);

   PORTA = 0x9c;                 //显示 °
   PORTC = 0xbf;
   delay_nms(1);

   PORTA =LEDData[display[0]];   //显示小数位
   PORTC = 0xdf;
   delay_nms(1);

   PORTA =LEDData[display[1]];   //显示个位
   PORTA &=~_BV(PA7);               //显示小数点
   PORTC = 0xef;
   delay_nms(1);

   PORTA =LEDData[display[2]];   //显示十位
   PORTC = 0xf7;
   delay_nms(1);

   PORTA =LEDData[display[3]];  //显示十位
   PORTC = 0xfb;
   delay_nms(1);

   PORTC = 0xff;                          //关闭显示
}

楼主:
好心人都哪去了?

楼主:
请来帮我分析一下!

第2、3个数组为什么元素是一样的?
第4个数组为什么还有同样数值的元素?
display[0]=ditab[display[4]];这个小数位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re

// LED显示码
unsigned char  LEDData[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ff};
// 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temp_data[2] = {0x00,0x00};
// 显示缓冲
unsigned char display[5] = {0x00,0x00,0x00,0x00,0x00};
// 这个用来计算小数点后的那个数的,为了快点,直接查表了,就是0-15对应0-9
unsigned char ditab[16] = {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
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网友A:
2,3只是初始化成0而已,程序中会改的

display[0]=ditab[display[4]];这个小数位是怎么得来的
这个你自己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B:
RE:

这程序风格很有有意思。。。。

你还不如自己写一个。

原始温度数据中分离处符号,整数,小数,然后分离出每一位的值。。。
查表输出显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