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好,请教个汇编8086的问题

楼主(2007-03-03):
各位大侠好,请教个汇编8086的问题,内存的起始1KB用来存放中断服务子程序的入口地址,我想问,这些服务子程序的内容
是到底放在哪呢,比如,前五个专用中断,及21H系统功能调用,这些程序应该是固定放在一个地方的吧,是哪呢?谢谢

网友A:
RE:

服务程序放在其它地址空间。。。
当有中断来临,程序跳到起始的1KB的中断向量,然后再跳到服务程序。。。。

网友B:
中断向量指向哪里,中断服务程序就放在哪里,没有固定的

实际使用时,是先设计好中断服务程序,然后将其入口地址填到相应的中断向量处。

网友C:
fafdas

放在8000H以前的存储空间中了
所以,
用户编程一般从8000h
以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