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一下这个LC电路

楼主(2007-03-04):
请问这个LC电路怎么不起振呢,我查好多书也没 找到如何设计这种电路,好多资料都是相互抄袭,很少有教人怎么设计的,我估计是参数用的不对,高手门能给指点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Re:

克拉泼电路(变形的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
设计需要知道管子参数和线圈参数,现在不知道,没办法设计。
估计不起振原因是LC值不合适,10mH是比较大的电感,10pF是比较小的电容,减小电感量加大电容量试试。
如果不是需要频率比较稳定,没有必要用这个电路,这个电路确实不大容易起振。三点电感式(哈特莱电路)最容易起振,缺点是谐波较大,其次是变压器反馈式,容易调整,再次是三点电容式(考毕子电路)。

网友B:
它的输出是什么

它的输出是什么

楼主:
OK

我按照maychang说的把电感改为100UH,确实起振了不过波形不漂亮,这个我自己在想想办法吧,昨天买了本鬼子出的高频电路看看。

楼主:
谢谢

谢谢高手们拉。

网友C:
将C2、C3、C5的公共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