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随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7-03-05):
如题!谢谢

网友A:
降低输出阻抗,避免负载对前级的影响,起隔离作用。

网友B:
形象地说,射随器主要的作用是:

1.减少对上级电路输出电流的需求,也就是所谓提高输入阻抗;
2.增加对后级电路的驱动能力,也就是降低输出阻抗;
3.其输出信号同步跟随上级电路的输出信号而变化,也就是具有电压跟随能力。

网友C(2019-01-31):
还有,可减轻漏电,有些取样保持电路的输入端会以护环围绕,这护环就接于跟随器的输出端。

网友D:
阻抗变换! 射随电路 驱动力强!低阻输出!

网友E:
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电压增益约为1(不放大),只放大电流,简单的功率放大器,提高带载能力

网友F:
负载对前级必有影响,只是程度问题,谈不上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