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直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7-03-06):
(无正文)

网友A:
作用

当信号直流成分很大的时候,交流成分很小,隔掉以后方便处理
值,根据信号频率决定。

网友B:
简答一下

隔直电容是指将信号中直流成分阻断,而让交流成分顺利传递到后级电路的电容。
实际工作中,多级电路的前后两级往往直流工作状态不一样,彼此之间的状态不能互相影响,同时也要求交流信号能够从前级电路顺利传递到后级电路,因此就在两级电路之间接入一个电容,用来阻断前后两级电路的直流通路,同时连通交流电路。

隔直电容的大小应该由交流信号的最低频率来决定,通常要求其交流容抗不能大于100ohm。
容抗的计算公式:Xc=1/2πf。

网友C:
搁置

隔直电容就是隔直的,通交流阁直流,选择时注意信号的频率,它会和周围的一些阻抗构成滤波器,实例可以看看个教材上的晶体管电路的输入输出部分。特别是功放部分和高频部分,看看人家的电容为什么有大有小,就回明白了

网友D:
交流耦合电容的取值

一般作为“隔直通交”的电容器,应该保证信号最低频率也能很好通过,尽可能多地传输到负载(或下级)。
通常取,Xc=1/ω<<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