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7段lcd液晶屏的检测

楼主(2007-03-13):
大家好!
    请教 7段lcd液晶屏的检测。

     我从不同厂家拿到几种显示几个8的液晶屏,我想知道怎么测试屏的优劣??

     一般要做什么测试?

     怎么知道屏能使用多久?

     要是一年就坏了,可是要命的事。

     请大家提点建议吧!

     谢谢先

网友A:
要知道使用寿命,这个就难了

网友B:
驱动部分直流成分越少相对寿命就长

至于品质,只能选择口碑好的厂商,除非你愿意使用你产品的品牌和信誉作赌注。

网友C:
现在lcd工艺都比较成熟了

要相当规模才能生产,不是阿猫阿狗都能仿造的.
相对讲,规模大的成本低些.
你只要试用一下,合用的,价格低的就是了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