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3-13):
我在机器的维修中遇到这样的情况:
    该机器要按设定的工艺温度曲线工作,上午工作正常,到了下午机器的温度要明显低20度.我检查了温度传感器,没有问题.是电源的问题是吗?还是其它的问题?我很困惑,请教大家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最大加热功率不足

分别在上下午测量一下电源电压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