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HS-18B电磁炉维修:唧唧会响的故障

楼主(2007-01-25):
开机时一切正常,但是锅放上烧后会唧唧会响,大概间隔10秒钟时间响一次。上面板换了74HC164没用,还有主板2个大功率的集成块用万用表量也好,所有的三极管和二极管都好的。3个芯片对地都不短路,主板跟上面板连线良好。我搞不懂啦,哪里出故障,不会是主芯片吧。请教大虾。多多谢谢了

网友A:
好象没有讲清楚什么哦

楼主:
解决啦

是一个电阻烧坏了。还有一个扼留圈断了

网友B:
lz的厚道精神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