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中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7-03-19):
: 单片机C语言中的编程问题

各位大虾:向大家请教一些问题。如下:
1:定时器中初值赋值,源程序如下:
   TH0=-5000/256;
   TL0=-5000%256;
   以上赋值方法有什么好处?如何计算初值数是多少?如直接赋值应该是多少?

2:在串口通讯中波特率如何设置?应该怎样计算?

3:串口通讯中波特率设置如下:
  TMOD=(TMOD&0x0f)|0x20;

  或者:TMOD|=0x20;
这种设置方法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直接置数?

以上请各位大虾帮忙解释。谢谢

网友A:
随便说说

  答:
  1: 直观,不必计算到底是多少,让编译器去完成,省事,不会出错,对于标准的51一眼看出是5MS的定时,可读性好.
  2: 看书
  3: 直接置数与这个不一样(会修改其它位,作者并不想改变其它位)

楼主:
你好 对于1:我还是不明白为何要这么。。。。。。

对于1: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设置,5000为何前面要加一“-”号?为什么要用“/”和“%”号,如果我要定时4MS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随便说说

  将5000改成4000就是4mS(4mS = 4000*1uS),-5000 = 65536-5000,自己算算就知道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又要麻烦你了

我算了很多次了怎么也算不到5MS,你能把计算过程写出来吗?谢谢你了

TH0=-5000/256;
TL0=-5000%256;

楼主:
是否是这样算的

TH0=-5000/256;
TL0=-5000%256;
对于这个设置是否是这样算的呢   5000/256=19   19*256=4864
5000%256=5      4864+5=4869     4869*(12/11。0592M)=5283us=5。283MS

网友A:
随便说说

  TH0 = (65536-5000)/256; // 236
  TL0 = (65536-5000)%256; // 120
定时器运行5000次溢出产生中断就是5mS(标准51运行于12MHZ).

楼主:
谢谢,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