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导线的问题

楼主(2007-03-19):
做试验的时候不小心电流过大,把导线烧焦了,但是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同样长的四根导线在一起,前面的梳理的很顺并且把它们绑在了一起,后面的因为要加到电路上所以靠近电路板的地方导线比较松散。
     过流了,导线会整个烧焦,但是前面梳理的很整齐的很长一段导线没有出现烧焦的问题,只是有些黏在一起了,反而是后面很松散的地方烧焦的一塌糊涂,烧焦的地方和没有烧焦的地方的分界线很明显,就在它们梳理的分界线上,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散热均与不均,梳理整齐的地方有其他导线帮着散热

网友B:
能不能拍个照片上来?

可能原因: 1. 靠近电路板的地方接触电阻大,所以发热量大.
          2. 4跟线的电流并不一样大,所以另两根实际上起到了吸收热量的作用.
          3. 绑在一起的,空气不流通,氧化没那么强.

楼主:
哦,这样啊!!我还以为绑在一起会容易聚集热量呢

楼主:
我要下了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