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放大电路怎么分析(图)?

楼主(2007-03-21):
请问这个放大电路怎么分析(图)?

这是跟随放大器?请问怎么分析?越详细越好啊!!!

网友A:
随便说说

  典型的仪表放大器

楼主:
请教ayb_ice :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儿啊?

?

楼主: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啊!!

网友B:
别客气啊

就是撒,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啊!!
我业是个新手啊,我也不是很懂啊。
大侠们向你们取点‘金’啊,说点分析的方法咯。
多谢啊!!

网友C:
帮小弟弟们分析一下

R7—R10构成的是电桥电路,R9可以接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件如热敏电阻、光电传感器)等之类的东东,A1,A2构成的是差分放大电路(模拟电路上有),其中A的作用是电压跟随(在此处的功能是提高输入阻抗,不损耗R9,R10上的信号)。其他的就不用说拉,课本上都有,老师也讲过。

楼主:
7楼的你是不是错了!

A的作用是电压跟随??
是放大了2倍吧!

网友C:
呵呵谢谢8楼指出了错误,不小心看漏了R2!

不过A1和A2的同相端好象都少了一个50K的平衡电阻。

网友D:
电路分析方法参考

楼上分析的蛮好的,我作一点补充:

1,R7—R10构成的是电桥电路,R9可以接传感器
2,A1构成放大电路,2倍关系
3,A2差分电路,可以用叠加定理分析的

网友E:
用LM358作放大器精度不够

网友F:
什么仪表放大器啊

什么仪表放大器啊,好象不是吧,2楼给解释解释

网友A:
随便说说

  仪表放大器可不是我叫出来的,可能是仪表上广泛使用的原因...
  简单讲就是把电桥的差动输出转换单端(放大)输出,主要优点输入阻抗大(对电桥引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