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极管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3-22):
这个三极管开关电路可以用单片机I/O口P1.0控制V0输出0V或5V,但我需要输出4V

左右,我应该怎样改电路??

网友A:
在C级加个二极管

楼主:
回复主题:请教一个三极管开关电路的问题?

那加个什么样的二极管呢?

我去试试,这样输出稳定吗??

网友B:
随便说说

  把C极的电阻改到E极到地,输出从E极取出,要注意这样就没有了反相器作用,效果优于加二极管,B极的电阻适当取小一些。

网友C:
V0对地接一个1.2K电阻。

如果负载很轻,可以在V0端对地接一个1.2K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

谢谢楼上各位了!

我试过这几种方法了都行的通,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