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

楼主(2007-03-23):
se, ST, TE, ov, RS
   我在学习过程中遇到这么一段程序,是MCU对LCM的操作:
WRITE_COM: ;WRIT///cv
;WRITE COMMANDS TO ST7920
LCALL DELAY1 ;INSTEAD OF CHECKING BF STATE
CLR RS
CLR RS
CLR RW
CLR RW
MOV P1,A
MOV P1,A
SETB E
SETB E
NOP
NOP
CLR E
CLR E
;LCALL DELAY1
RET
WRITE_DAT: ;WRITE DISPLAY DATAS TO ST79220
LCALL DELAY1
SETB RS
SETB RS
CLR RW
CLR RW
MOV P1,A
MOV P1,A
SETB E
SETB E
NOP
NOP
CLR E
CLR E
RET

    这些指令为什么都是两条重复的,难道就是为了消耗MCU的时间而设的吗?请老师们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写法

除了多消耗时间外,看不出有什么作用。

网友B:
依稀记得有牛人发贴说是冗余设计增强可靠性……

匪夷所思^_^

楼主:
谢谢!

   谢谢!请老师们继续发表见解。

楼主:
顶上来

沉下去了,我顶一下。

楼主:
怎么都不肯赐教

老师们:学生在这里等待您赐教呢!

网友A:
还在等答案?

要说增加可靠性,LCALL也写两回?RET也写两回?

直接操作I/O口的指令写两回,端口不变,写两回和写一回完全一样,所以可以写两回。如果外设速度慢,比较好的方法是写端口后加一条NOP指令再操作此端口。
mohanwei说得好:匪夷所思

楼主如果一定要讨个说法,最好是:
谁写的,问谁去。

网友C:
八几年软件的开价是一元一个字节,这马写法,银子翻倍哦,哈

闹着玩的是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特别是maychang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