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数字电阻有哪些型号啊?

楼主(2007-03-24):
我准备做一个增益可控的运放,想用数字电阻做反馈,请大家推荐一些常用的型号,最好DIP的,SOP的也可以。我找了一款叫X9511的,它只能递增递减电阻,而且对控制信号有时间要求,感觉很不方便,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点的,我想用单片机控制它。谢谢!

网友A:
可以DA芯片做PGA

网友B:
要想简单

需要看你的PGA增益分多少级。分级少的话,可以考虑用普通的模拟开关加上分立的电阻实现,成本很低。

网友C:
4066都行,如果要精确一些,上AD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