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dxp中怎样查找元件,比如集成运放或74系列芯片

楼主(2007-03-24):
我刚用protel,元件的命名,查找完全不知道,拜托各位大虾了

网友A:
搞段时间就会了............

网友B:
每个库的看看,慢慢就熟悉了

网友C:
右侧有个library,就在关闭键的正下方.

再按search就找啦~~~~~~~~~

网友D:
可以这样做

经常用用,玩玩,你自己就会发现怎样去使用一个软件,其实很多时候学一个软件根本不用你去看多少书,只要你多去弄,不用担心你会把软件弄坏,最多把电脑搞死机,只有这样学到的东西才是你自己的,一辈子也不会搞忘,另外你还要不耻多问,学东西要多问多看别人怎么做的,我十分反感学一个软件整天找一本书来看,当你把这本书看完的时候,你发现你全搞忘了,什么也没学到,一定要多动手啊!

网友E:
我是找一个管脚一样的

复制到自己的元件库,将管脚改下,如果需要的话把封装也改改,就OK了

网友F:
慢!

在PROTEL DXP中查找元件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