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三态门

楼主(2007-03-23):
再数字电路中,或单片机的数据传输中,数据不为一即为零,怎么还有高阻态哪?高阻态有什么实际应用吗?最好举个例子!

网友A:
最简单的总线中的多个器件

不工作的可以处于高阻态,相当于该设备没有连接到总线上。以免影响总线的其他器件间的通信

网友B:
疑问?

是不是说引脚没有被使用、处于悬空的话就是高阻态了?

网友C:
re

高阻不是0,不是1,也不是悬空,就是线连起来的,但什么都没有,相当于接了一个无穷大的电阻,跟断路差不多了

网友D:
三态,当然就是三种状态啦

网友E:
三态逻辑门简称TSL门

三态逻辑门简称TSL门,有3种输出状态:高电平输出状态,低电平输出状态,高阻抗输出状态.TSL门有一个控制端EN-(-号应在EN的上方表示输入为低时逻辑门有效),当EN-为高时,为高阻输出状态,高阻时输入输出都呈高阻抗状态,时相当于输出端开路,罗辑门禁止传输.当EN-输入为低时,TSL门就相当于一个普通的门电路.TSL广泛用于数据总线系统.用于双向传输数据.一条数据总线两端可同时接多个TSL门,但同时只有一个TSL门处工作状态,其佘TSL门都必须禁止.

网友F:
两个开关,串联起来,一头接电源,一头接地,中间作为输出.

那么,两个开关只有一个接通时,可以输出0或者1.

但是凭什么不能两个开关同时断开么? 好了,两个开关同时断开时,就是所谓的高阻态了。
这时它对电路几乎没有影响,相当于没接,所以直接挂接到总线上,当它不输出数据时,
就切换到高阻态,让别的器件驱动总线.这样就可以让多个器件共享总线了。

当然两个开关也可以同时导通,这时就会短路了,导致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