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问题

楼主(2007-03-24):
(无正文)

网友A:
看AD的输入通道允许输入范围

如果是-Vref ---+Vref,就用运放进行衰减到这个范围。
如果是0 --+Vref,就用用运放进行衰减,并且再用一个参考电压进行加法,到这个范围。
最好用运放,可以满足AD输入阻抗高的要求。
过压的元件很多,50V这种电压用稳压管不合适,应该加上压敏电阻或者TVS管进行过压保护。

网友B:
Re:

用电阻分压是最准确的方法。
如果需要隔离,用电压互感器。
可以用稳压管作保护,但需要串联限流电阻,而且应该用高电压的稳压管,置于高电平处,低压的稳压管漏电流较大,不适用于高阻抗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