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三极管这样连接应该怎么分析?(图)

楼主(2007-03-27):
(无正文)

网友A:
推挽输出.

网友B:
两个管子

在正半波和负半波各自是一个射极输出器,合起来完成推挽工作。
此电路没有偏置,失真很大,只能用于开关(数字)电路、

网友A:
不过如果前面接上运放,输出接负反馈的话,失真也会很小

网友C:
为什么这电路不能集成到运放里面?

为什么这电路不能集成到运放里面?

网友D:
能当开关管用吧

在这个电路中 两个三极管的作用应该是开关管吧?? 不过小弟有一事不明白 为什么不用下面那个三极管直接接到栅极 而是还要再用那两个三极管开关呢?

网友A:
芯片的功率容量有限,如果集成进去,体积就很大了。

网友D:
没有人给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A:
直接用下面一个管驱动,那样关断速度不够快

网友D:
速度不够快?

他的开关速度如何判断啊??      上面那两个管子不也是受下面管子控制的吗?

我还以为那两个管子是拿来加大电流的呢?

网友A:
没有三极管时,靠的是下面三极管的集电极电阻给GS放电

而有上面的三极管时,就变成推挽的了,放电时由上面的三极管直接短路,因而放电速度快,从而可以提高关断速度。

网友D:
这么说MOS管的开关时间取决于Igs的大小啊??

网友D:
又不太明白

好象又不对!  场效应管是Ugs控制漏极电流的,栅极好象不取电流.GS放电电流怎么说呢

网友A:
但是GS间存在(分布)电容,会保存电荷。

如果不放掉,它就会一直维持导通状态。

网友E:
推挽输出.

推挽输出.

网友D:
多谢各位热心人啊.真是让人受益非浅

网友F:
大概的

感到风格

网友G:
增大输出功率!

网友H:
不太明白

模拟有点跟不上

网友B:
回 computer00 在4楼的帖

加负反馈可以减小一些失真,但无法消除。
两个管子的基极有约1.3V电位差,在运放输出从这1.3V一端摆动到另一端过程中两个三极管均没有电流,而运放的输出摆动速度有限,所以总有一小段时间是两个三极管没有电流的,表现在波形上就是波形有一个转折。
这样的两个三极管均没有电流的情况,属于极端的非线性,靠负反馈是无法解决的,除非运放的带宽为无穷大,输出摆动速度也是无穷大。

网友A:
恩,失真肯定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说失真会很小(比直接

网友I:
波形有一个转折:“交越失真”

讲究音质的音频电路要着力减少这种失真。

网友J:
呵呵,又学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