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速率请教

楼主(2007-03-27):
A/D187 DATESHEET 中描述如下:133ksps采样速率(MAX186/188),75ksps采样速率(MAX187/189);请问其含义是什么,怎么理解,如果是75ksps的转换速率,那ad转换一次要多少时间?

75ksps采样速率

楼主:
这样理解对不对?

75ksps=75千 次 每 一秒?所以每进行一次ad转换的时间就是1s/75k=0.01ms?

网友A:
回答如下

转换速率(Conversion Rate)是指完成一次从模拟转换到数字的AD转换所需的时间的倒数

1s/75k=0.0133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