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的问题

楼主(2007-04-02):
(无正文)

网友A:
随便说说

  当然有联系,一般双面板就可以了,但象手机这种就要多层板了...

网友B:
有啊

一般的板子(我们常用的电子产品)是两层.但技术含量高的有四层的板,六层的板.比如计算机的主板(好的主板).它分屏蔽层,信号层等...

网友C:
那个

两层板时,你说的是很多的机械层吧
,一般只需保留层1,其余的可以都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