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无法消振的原因可能是?做个选择题,放松一下,

楼主(2007-07-02):
集成运放无法消振的原因可能是(   B   )。
(A)电源电压偏低    (B)耦合电容开路
(C)负载过重        (D)电源滤波电容开路

对否?

网友A:
我觉得该选D

网友B:
选C

哈哈,C对吧?

网友C:
运放无法消振的原因

不在ABCD之内。

网友D:
振是自激的意思吗?

如果是的话,应该避免AF>=1吧

网友C:
回楼上

AF>=1无可避免,防止振荡需要同时注意开环增益和相位。

网友A:
请教楼上

集成运放采用的是直接耦合吧,那耦合电容开路不用考虑。电源不经滤波混入高频杂波的话不是可能到达运放的-180度相移的频率么?不就满足振荡相位条件了?

网友C:
回楼上 sailor0799

电源滤波电容开路,有可能引起运放振荡,但“混入高频杂波”不可能引起运放振荡,“混入高频杂波”并不能改变运放的幅频相频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