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6-22):
使用示波器检测晶体时钟频率最好使用10:1档?使用示波器测量电路时,会不会有信号电流流入示波器内部?

网友A:
X10档是将信号衰减10倍后送进示波器

除非你的晶体振荡信号直流量能到几十V,否则还是用X1档吧

网友B:
楼上说得不对

最好用X10档。这档的输入电容比X1档小得多,对被测电路影响较小。

网友C:
若是3.3V系统,经常性的就不振了!

很可能你会以为真不振了呢!
所以,要用10×档。

网友A:
楼上的兄弟说反了

若探头用X10档,信号进来以后幅度变成实际大小的1/10,更难判断振荡情况。
maychang说的应该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