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时钟的概念是什么

楼主(2007-01-03):
(无正文)

网友A:
re

同步清零/置数的概念:所谓的同步清除(或同步预置)就是指当清零(或预置)信号有效时,并不执行清零(或预置)操作,而必须等时钟脉冲有效跳变沿到来时,才执行清零(或预置)操作,即清零(或预置)操作必须有时钟脉冲的配合,必须与时钟同步。
不知道是不是你问的

网友B:
同步时钟就象操练用的“口哨”,所有的步伐都同步于所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