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T89S51上电复位后P0口的电平状态

楼主(2007-01-02):
请教一下AT89S51上电复位后P0口的电平状态是什么????/
   一般的51单片机上电复位后P0口为高电平
   但是我用AT89S51单片机上电后 P0口为低电平
而且我写P0=0xFF;  P0口依然是低电平
为什么   谢谢答复
 我的头文件是#include "AT89x51.h"
是不是与头文件有关系

网友A:
如果没带负载,就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B:
根据图纸测量

网友C:
你用什么测电平?试接个上拉电阻

楼主:
单片机没故障  我用了3个单片机  P0口全是低电平
P0口是悬空的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得电平,一支表笔接GND 另一只接P0口的一个管

楼主:
P0口的座子没有和地通 现在我在P0上接了上拉电阻 P0口就正常了 这是为什么???

网友D:
晕,又是一个不看书的人

P0作为普通IO使用时为开漏结构,需要接上拉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E:
p0口很特殊的

与p1,p2,p3不同的
它是不带上拉的

楼主:
那么我用P0口做地址扩展用街上拉电阻吗

网友F:
不需要,但是预留一个排电阻的位置没有坏处

网友G(2008-09-05):
我也是刚知道

我也是刚知道,呵呵。我会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