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电池电量不足呢?

楼主(2007-01-12):
(无正文)

网友A:
电池电量不足的结果就是输出电压下降,测量电压即可检测

网友B:
加一定负载再测电压,一般没有电时内阻会变大的.

网友C:
应该是量电阻

对外直接测量电压几乎没有变化(和额定比),电量不足时,内阻变大,加负载时因内部压降太大而提供不了额定值

楼主:
原来是用AD转换呀

原来是用AD转换呀
我本来以为是用稳压二极管一类的东西做比较基准,当电池电压较低时报警的。

网友D:
低功耗系统嘛,要充分利用mcu的资源

,多一个芯片或者器件都要多一点功耗;
原来有个沈洁的低功耗设计的版本很有趣,呵呵

网友E:
用一个ht7033,ht7036之类的低电压检测IC吧,不用任何外围元件,不

自已搭是不够的

网友F:
计算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