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四位LED在PROTEL99SE中的问题。(在线)

楼主(2007-01-04):
哪位高手用过四位的LED。就是那种连在一起的。有10个脚的。俺在PROTEL99SE画图时怎么找不到四位的啊?只找到一个1位的,咋个办呢?这种四位的数据手册俺都没得哦。在百度搜了好半天也没找到。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啊。不胜感激啊。

网友A:
再找资料,自已做库

要不然就自己测试一下管脚和笔画的关系,或找元器件生产商或代理商问一下

楼主:
自己做库不形象的啊。

呵呵。自己做的库不形象嘛。我感觉里面应该有的啊。我见过别人画的图用过两个LED的。我想4个的应该也有啊。

网友B:
我做的,要不要?

网友C:
自己画一个最好……

楼主:
呵呵。自己画了一个。挺好玩的。

多谢各位大虾的鼎力相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