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怎样放大?

楼主(2007-01-13):
我有一个交流信号,3V,1毫安,负载是一个0.25W  8欧的扬声器,我要把扬声器去掉,换一个6V或12V的继电器工作,请问怎样能把电压提高到6V或12V,经整流后,能给继电器工作,谢谢大家。

网友A:
先放大再整流,先整流再放大,两种方法都可行

以继电器为负载,先整流再放大更简单。
整流也不必专门用二极管,用三极管的发射结整流即可,一只三极管全搞定。

楼主:
8050可以吗?

不知用什么三极管好,8050可以吗,谢谢各位朋友们。

网友A:
看你的继电器需要多大电流

一般情况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