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07-01-14):
    搭了个电路,三倍频的,输出在49.89MHz。用VD5026、5027和改装的TDA7088收音机可以进行两三米远的控制。想要拉开距离,可是试了很多电路都没成功。请教各位大大有什么好的方法,先谢了。

    图中高频变压器是标号为603的中周,内径3mm。初级10圈,中间抽头,次级4圈。漆包线大概是0.1mm。

网友A:
建议将震荡与功放用2个电路实现,或者改用中功率管来实现

网友A:
还需要补充:

这个电路既要保证起振,又要有足够功率输出,对初学者比较难调整。

楼主:
将9018换为9013或8050呢?想加一级甲类缓冲,看波形却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