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帮帮忙

楼主(2007-01-13):
   本人刚接触汇编程序,不太懂,望各位指点.先谢谢啦.问题如下:
先看题目:有X,Y两个16位数3456H和0ABCDH,求两数之和,并将结果送到Z单元.
 程序清单:
DATA  SEGMENT
 X     DW 3456H
 Y     DW 0ABCDH
 Z     DW 00
DATA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DS:DATA,CS:CODE
START: MOV AX,DATA
       MOV DS,AX
       LEA SI,X
       LEA DI,Y
       MOV AX,[SI]
       ADD AX,[DI]
       MOV Z,AX
       MOV AH,4CH
       INT 21H
CODE   ENDS
  END   START
问题就是取X,Y的值时,要先将X,Y的有效地址分别送SI,DI的,那反过来了,把一个值送到Z单元中时,为什么不用先取Z的有效地址呢?
    再次感谢高手,谢谢!

网友A:
这是8086汇编

当然也可以先取Z的地址,用间接寻址方式。
X和Y也可以用直接寻址方式。
你认为哪个方便就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