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调频电力线载波机

楼主(2007-01-22):
什么是调频电力线载波机,小弟初来咋道,请各位老大指教?

网友A:
用电力线做载波传输

调制方法用调频,就是调频电力线载波机

楼主:
做调频电力线载波机接收部分都用什么知识?(急)

网友B(2019-06-15):
电力线载波通信,是一种把高频信号调制到电力线上,实现远程通信的手段。
按照基本的区分,电力线斩波分为调幅、调频、调相。
按照载波频段,又有高频和低频区分,由于150KHz频段以上是长波通信范围,所以,电力部门要求的频段是3KHz-95KHz之间。
按照调制信号来分,又有模拟和数字。
到FM(调频)又分为FSK、BFSK、SFSK、DCSK等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