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1的导通电阻

楼主(2007-01-22):
我用的hef4051bt,导通电阻怎么有4k? vdd = 3.3v, vee = 0v.
资料上写的导通电阻只有350欧姆,最大也才2.5k,怎么我的会这么大?该不会是水货吧?

其实导通电阻大点也无所谓,我只关心导通电阻的稳定性,有谁知道哪种4051的导通电阻变化范围比较小,最好在50欧姆以内。

谢谢!!

网友A:
导通电阻和Vdd-Vee成比例的

导通电阻和Vdd-Vee成比例的,3.3v达不到它的要求吧,换5V或高点搞下看看

网友B:
电源电压越低,导通电阻越大

有负电源和无负电源也会差很多。

网友C:
74HC4053我在5V时测过,约87ohm

网友D:
动态内阻,不可一概而论

模拟开关只能用于小信号(就是电流电压克忽略不计)或对幅值、对内阻、泄漏不敏感的场合

网友E:
最好是传输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