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4007用2A的整流桥代替可以吗?

楼主(2007-01-21):
在整流电路中经常看到4个4007作整流用,不知用2A 桥堆可否代替,两者有什么不同,或者别的型号的桥可以吗?

网友A:
4007耐压为1000V,电流为1A.只要同时满足或者大于这两个条件即

网友B(2015-03-05):
根据电路要求选择桥堆,桥堆使用方便哦

网友C:
同意2楼圈圈的说法。

网友D:
圈圈说法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根据经验,市场上的小型整流桥,往往质量低劣,新的整流桥耐压就可能不够高,而且用一段时间后损坏很多。这些劣质整流桥通常是小作坊用不合格管芯焊接再加环氧树脂封装而成。而1N4007整流管通常是大厂生产,硅酮塑料封装,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