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请人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7-01-22):
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Rt应该选择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谢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这个电路

好像是热电偶测量温度的电路。其中A2及相联元器件包括Rt是作冷端补偿。

楼主不说电路是干什么用的,谁也不知道,况且热电偶部分的接法就有问题。

网友B:
Rt一般情况下都是负的

Rt一般情况下都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