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protel 装入网络链表时的问题?

楼主(2007-01-22):
protel 装入网络链表时,出现提示(如附图),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后果?
谢谢!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的网络

   这是因为你的网络表被加载的时候有错误发生,如果错误是在你自己很清楚的情况下,可以不管这个提示,执行就是了!..前提是你知道错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