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手动吸锡泵好

楼主(2007-01-27):
请问哪个牌子的手动吸锡泵好?实际使用拆卸元件是加热型好用还是不加热型好用?请指教

楼主:
自己顶

是不是日本白光的好?

网友A:
5元一只的就可用了

有银子可买加热型的,也不过十几元,白光的很贵的

网友B:
白光的当然好,但相当贵

压下活塞后,用手堵住吸孔,再让活塞弹出,活塞缓慢运动的好,说明不漏气。

楼主:
哦,明白了,实际使用加热好用还是不加热好用那种好用

网友A:
加热的好用,稍贵,易坏

我买了好几把,能用到现在的就那个5块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