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掉电延时保护功能

楼主(2007-01-23):
请问怎么样可以让CPU在电源断开后1分钟内保护数据还是有效的。

网友A:
时间够长的,估计要用电池

时间够长的,估计要用电池
随便说说

网友B:
什么CPU?可考虑国产超级电容或普通大容量电池

网友C:
要用电池的.

网友D:
建议楼主发贴注意限定范围!

这样大家才能明白怎样帮助你!

网友E:
自己做一个电池吧

自己做一个电池吧
好象有相关的东西可以买,
听说有软件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