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上拉电阻,下拉电阻?

楼主(2007-01-30):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什么是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在具体的I/O口中它是如何起作用的,最好有实例讲解,给我一个形象的理解。小弟在此先谢过!

网友A:
这是一种通俗的称呼

接到电源正端就叫上拉电阻,接到地就叫下拉电阻。
对输入端而言,目的一般是在输人开路(驱动高阻态)情况给出确定电平。对输出端而言,一般是作为负载。

网友B:
到BLOG系统里一搜就清楚了

http://blog.21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