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信号的问题,还请高手指教!急急急!!!

楼主(2007-02-09):
我要用单片机产生8路方波信号,这8路信号通过一个传输门后会输出其中两路,再用单片机检测这两路信号,检测过程中8路信号不能中断。考虑到单片机单线程的问题,不能同时提供方波和检测信号,我用了个595控制8个555,结果由于R、C的差异和不稳定性,产生的信号不符合要求(见下)。请高手帮我提供一个产生所需信号的方法,多谢!!
信号要求:8路方波分为4组,各组间的频率互不相同,但每组的两路信号频率相同并相位相差90度。我现在的测试结果是每组的两路信号频率相差较大,相位也就无从谈起了
单片机我用的atmega8515
再次拜谢!

网友A:
有相位差要求,用555显然不行

先说清楚你要的4个频率是多少,单片机能力有限,频率高了就不行。

网友B:
用CPLD做!!!多好

楼主:
频率没问题

频率要求很低的,最高只有2khz的样子,最低也有几百hz

网友A:
要是最高2kHz,AVR完全可以胜任

信号要求:8路方波分为4组,各组间的频率互不相同,但每组的两路信号频率相同并相位相差90度。我现在的测试结果是每组的两路信号频率相差较大,相位也就无从谈起了

2kHz一个周期是0.5ms,假定相位精度要求0.5%,那么时间误差允许2.5us,AVR可以执行20条指令,完全够了。

网友C:
两个口一起送数据啊。。。

真可以,有单片了做个方波还玩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