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2007-03-09):
我查看三极管的资料,发现里面写着关于放大倍数的档次,请问我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用的是那一档?或者说,我如何才能令它工作在我要的档位上?

网友A:
RE:我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用的是那一档?

如果是经过筛选的,一般会在包装分销时打上放大系数档次号。这个号代表了这包产品的放大系数范围。
每个型号都有不同的档次划分。同一代号在不同型号中表示的数值范围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