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思路做热电阻温度检测可行吗?

楼主(2007-02-28):
用电桥测电阻的方法测量热电阻的阻值
将此信号经运放放大,转化为0V~5V
再送入A/D转换器转化为数字量
然后送入到单片机中进行数字滤波
处理完成后显示

这样可以吗?
有什么地方没考虑到?
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Re:

这样可以吗?
可以。

有什么地方没考虑到?
楼主没说的东西,不知道考虑到了没有。例如桥路供电的稳定性,电流通过热电阻产生的自热,非线性的修正……

楼主:
恩,maychang说的都考虑到了

桥路供电选用高精度的稳压源,TL431应该能满足要求
电流通过热电阻产生的自热我想到了,但是怎么修正就不知道了
非线形修正在程序设计中进行,把实际的温度_电阻曲线做分段处理,每段再用函数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