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他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7-03-10):
我的一块一板子.里面有几个一样的元件,贴片S0T23封装,上面标识A6W 62,可都只用了其中2个脚,另一个空着,我认为是三极管,可三极管有这样的用法吗,
我很疑惑,只有请教各位大吓,帮帮我,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OO在线吗?麻烦您帮帮我

网友A:
召唤照片

网友B:
看了拉,记住这支鹰

相当于1N4148二极管

贴片搜索→   http://www.tkb-4u.com/code/smdcode/smdcodeA.php

点这里下"BAS16.PDF"→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10155931118.pdf

网友C:
有趣

diode=二极管
呵呵,一只空了2脚的二极管?但是为什么要用3个脚呢?想不明白。

网友B:
这是一个系列,有共阴双二极,共阳双二极,串连双二极

当然还包括了左单二极管,右单...

要想知道更多,点下面链接→
    返回 | 关于上斯 | 上斯产品 | 库存查询 | 网上购物 | 技术文档 | 信息反馈
     如果你还未装查看.PDF文件的程序,请点击下载Acrobat Reader 内容介绍文件名容量表面贴装集成电路ssdz01.pdf
ssdz02.pdf221kb表面贴装三极管ssdz03.pdf
ssdz04.pdf212kb表面贴装功率三极管ssdz05.pdf215kb表面贴装场效应管ssdz06.pdf203kb表面贴装快速开关二极管ssdz06.pdf202kb表面贴装稳压二极管ssdz07.pdf228kb0.5W表面贴装稳压二极管ssdz08.pdf112kb表面贴装整流二极管GL34A~GL34Jssdz09.pdf192kb表面贴装快速整流二极管RGL34A~RGL34Jssdz10.pdf226kb表面贴装超快速整流二极管EGL34A~EGL34Jssdz11.pdf257kb1W表面贴装稳压二极管ZMM4728~ZMM4764ssdz12.pdf478kb表面贴装整流二极管LL4001~LL4007ssdz13.pdf23kb表面贴装快速整流二极管RL101~RL107ssdz14.pdf221kb表面贴装超快速整流二极管EGL41A~EGL41Gssdz15.pdf212kb表面贴装瞬间电压抑制二极管TGL41 SERIESssdz16.pdf
ssdz17.pdf215kb表面贴装整流二极管SM4001~SM4007ssdz18.pdf203kb表面贴装快速整流二极管RM101~RM107ssdz19.pdf202kb表面贴装超快速整流二极管ES1A~ES1Dssdz20.pdf228kb表面贴装肖特基整流二极管SM5817~SM5819ssdz21.pdf112kb表面贴装肖特基整流二极管SS12~SS16ssdz22.pdf192kb表面贴装瞬间电压抑制二极管TSMA SERIESssdz23.pdf
ssdz24.pdf226kb表面贴装瞬间电压抑制二极管SMAJ530~SMAJ550ssdz25.pdf257kb表面贴装稳压二极管SML4728~SML4764ssdz26.pdf478kb表面贴装整流二极管S2A~S2Mssdz27.pdf23kb表面贴装快速整流二极管RS2A~RS2Kssdz28.pdf221kb表面贴装超快速整流二极管ES2A~ES2Dssdz29.pdf212kb表面贴装肖特基整流二极管SS12~SS16ssdz30.pdf215kb表面贴装瞬间电压抑制二极管TSMB SERIESssdz31.pdf
ssdz32.pdf203kb表面贴装整流二极管S3A~S3Mssdz33.pdf202kb表面贴装快速整流二极管RS3A~RS3Kssdz34.pdf228kb表面贴装超快速整流二极管ES3A~ES3Dssdz35.pdf112kb表面贴装肖特基整流二极管SS32~SS36ssdz36.pdf192kb表面贴装瞬间电压抑制二极管TSMC SERIESssdz37.pdf
ssdz38.pdf226kb表面贴装整流桥MB2S~MB6Sssdz39.pdf257kb表面贴装快速整流桥RMB2S~RMB6Sssdz40.pdf478kb多层片装陶瓷电容器ssdz41.pdf23kb片状厚膜电阻ssdz42.pdf221kb片状网络电阻ssdz43.pdf212kb片状电感器ssdz44.pdf215kb厚膜片状微调电位器ssdz45.pdf203kb多层陶瓷片装微调电容器ssdz46.pdf202kb固体钽质片装电容器ssdz47.pdf228kb片状发光二极管、片式磁珠、片状铝电解ssdz48.pdf112kb产品外形图ssdz49.pdf192kb
     <hr>地址:上海塘沽路309号东泰大厦16楼F座
E-mail:shangsi@online.sh.cn(shangsi@online.sh.cn%20)电话:021-63071118 63241463
传真:021-63071118 63241463-808

楼主:
谢谢TWY,真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