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问题?

楼主(2007-02-09):
钽电容的A,B,C,D,E,E2,V型分别指的是什么,拜托各位路过的解答一下,小弟谢谢先!!

网友A:
封装尺寸吧

楼主:
多谢指点!!

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小弟谢谢先!!!

网友B(2012-12-03):
封装尺寸

网友C:
应该是封装尺寸吧

网友D:
版主V5 afenV5

网友E(2013-02-21):
以前对这个也有点困惑

网友F:
做过钽电容的评价,钽电容提供了各个尺寸供选择,数据手册上都有具体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