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释电芯片BISS0001的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17):
如图所示,当有人活动时,热释电探头感应到人体后,使四个LED点亮。我使用的电路是热释电芯片BISS0001的典型应用电路。但是实际制作完成后,发现四个LED没隔几秒钟闪一次,测量芯片2脚的输出,也是有规律地时高时低,感应器的灵敏度也不高,不知是怎么回事?哪位高手教教我,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图在这儿

请问楼主是不是解决问题了,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跟你请教一下吗

网友A(2010-08-28):
我在protel99上没找到biss0001这芯片。大哥你怎么找到的?求教!  你这是用什么软件模拟的 ?

网友B:
这东西电源要处理好,看看是不是纹波太大

网友C:
用一个4路的运放搭一个,成本要节省不少,网上也有不少电路可以借鉴,需要的话站内给我短信。

网友D(2011-10-24):
对电源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我用L7805做的电源给它供电,出现的问题是周期性触发,后来改用LM2576T做的电源,问题就解决了。顺便上个我用的电路图
BISS0001

网友E:
稳压出来的24V用示波器看一下嘛你自己会明白的

网友F:
BISS0001 这么赶巧 我司有款IC兼容这块的。有兴趣可以用我司的测试下,效果还行。。。

网友G(2012-04-29):
回复 网友D:
我用面包板搭建电路遇到输出电压0与4.8v周期性跳变现象!

网友H(2012-08-30):
去掉CDS,将S1接5V,将R9改为473.

网友I(2014-03-31):
不知道芯片里面提到的封锁时间,是指的什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