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3-16):
我的CRT显示器用过关闭后再过几个小时(八小时左右)开机,没有显示,保持开机状态十分左右后关机重开显示OK.
请各位大吓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显示器关闭不能开启

还是主机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是主机请检查主板处理器附近的滤波电容,有爆的

楼主:
主机正常

主机当然正常啦,我问了一下别人-搞维修的,他说可能是显像管受潮了,因为我不想用这显示器了,想换个LCD的 .没让他修,我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观点,说不定能自己搞定

楼主:
哈哈,我的显示器好了!

哈哈,我的显示器好了!这几天天晴了,我的显示器也好了,一定是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