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是带通滤波器吗?

楼主(2007-03-28):
不好意思,很久没有接触忘记拉。
这个是带通滤波器吗?还有放大倍数是多少?C9和C23相比怎么这么小?

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网友A:
滤波不大好说吧,好象就是一普通的交流放大器

不过的确有带通的性质。

网友B:
带通

为什么说是有带通的性质呢?

网友A:
分别用低频,中频,高频输入,分析一下增益就知道了。

网友B:
搪塞

这么回答问题简直就是搪塞,新手没有经验嘛!解释一下原理可不?怪不得小小电子问得那么持久.

网友C:
随便说说

  能够彻底分析这个电路的人可能不多哟...

网友D:
可以叫个"带通"放大器

低端ωL=C11*R23,高端ωH=C9*R18,一般取C32阻抗远小于R20,通带增益(R18+R20)/R20.

网友E:
能够彻底分析这个电路的人可能很多

不过,需要详细计算,至少计算四个频率,比较麻烦。
其实,还是自己动手翻翻书为好。楼主不是说:“不好意思,很久没有接触忘记拉。”忘记不要紧,翻翻就想起来了。再忘再翻,多忘几次(其实是多翻几次),就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