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参数存贮的问题

楼主(2007-03-31):
    现在很多工业仪表在工作前都须要用户设定一些参数(如:比例带,积分带等),这些参数设定完成后是不是保存在FLASH存贮器中(因为它在仪表停电后不会丢失)?我在单片机的教材中还没有学到有关的操作指令?
    请老师们给小弟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不是存在FLASH中

是存在EEPROM中。
你用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有些单片机内部有EEPROM。

网友B:
电路可以设计带掉电保护如GM691加76C88

楼主:
单片机型号

单片机型号P89LPC932 使用哪条指令访问EEPROM呢?请老师赐教。

网友C:
随便说说

  以前一般是存在EEPROM中,现在很多MCU可以存在FLASH中,但不同的MCU一般是不兼容的,所有要看DATASHEET...

网友D:
上周立功的网站,里面。。。

有完整的P89LPC932内部flash使用方法及程序,使用内部flash有几个步骤,不是一条指令就能解决的。

周立功网址: www.zlgm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