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电与数电联系在何处?

楼主(2007-04-05):
向高手请教,数电和摸电有些区别和联系啊?那单从设计电路本身来说那一个比较重要啊

网友A:
光从硬件上来说,数字电路是模拟电路的一小部分

只是数字电路使用的是数字逻辑的方法来处理信号,而模拟电路则是直接对信号进行处理。

网友B:
“光从硬件上来说,数字电路是模拟电路的一小部分”

楼主千万别以为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是两种不同的电路。

网友C:
据我所知,所有电路都是模拟电路,

网友D:
世界本来就是模拟的,老师说:)

网友E:
错!到了数字存储时代很多东西就是非线形的了!

网友E:
但模拟是基石

网友B:
回 xwj

“错!到了数字存储时代很多东西就是非线形的了!”

非线性电路就不是模拟电路了?
二极管就是典型的非线性元件,整流电路是典型的非线性电路,莫非 xwj 认为整流电路不是模拟电路?
变频、检波、调幅、调频,甚至稳压电源中的过流保护等都是非线性电路,这些算不算模拟电路?

网友F:
所有逻辑门电路都是由模拟电路实现的!

网友G:
一点浅见

我认为,数字电路不是模拟电路的一部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是相辅相成的。模拟电路是执行电路,数字电路是控制电路。

网友B:
回 刘亚龙

用数学的语言说,数字电路是模拟电路的一个真子集。
白马也是马。白马是马的一个真子集。

网友H:
都用pcb连起来了!!

网友I:
面试时问的!

模拟和数字有什么区别?就是线性和非线性的区别,处理的信号方式不同而已。我这样认为

网友B:
z6566522

面试时的考官未必是明白人。